楼主:
西克 激光测距感应器OD200-1101W15(电流/电压输出)如何与带485通讯的数码显示管通讯,让其显示实际测量距离。需要调节什么参数及如何调节?

网友A:
不是一种通信协议,不能通信。数码显示管支持模拟量输入或激光测距感应器支持485通信,方可两者直接通信。

除此以外,激光测距感应器接入PLC,PLC再将数据通过485输出给数码显示管,方可通信

楼主:
没有PLC,请问该如何通讯,让数码管显示测量值呢?公司成本想控制在2000以内。精度最好1MM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种通信协议,不能通信。数码显示管支持模拟量输入或激光测距感应器支持485通信,方可两者直接通信。

除此以外,激光测距感应器接入PLC,PLC再将数据通过485输出给数码显示管,方可通信

网友B:
淘宝有模拟量转换485模块,但是数码管应该没有主站功能,买个便宜点的PLC吧
5楼  发表于: 前天
看产品说明书,应该用数码管配套的软件设置一下带主站功能的数码管参数就可以了/现在有带主站功能的数码管,应该两百左右就可以搞定了。
6楼  发表于: 前天
直接买模拟量输入的数码管不就好了
7楼  发表于: 前天
淘宝上买个支持模拟量输入的数显仪表不就行了。
长三角地区,PLC编程,工业机器人编程
吸塑机,轴承合套仪程序开发
专业外协
 TEL:13815796487(微信同号)
8楼  发表于: 前天
最简单的买国产三菱带模拟量输入和485通讯的那种,模拟量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然后通过计算换算成485给数码显示管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
工控技术交流QQ群942493953
9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买国产三菱带模拟量输入和485通讯的那种,模拟量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然后通过计算换算成485给数码显示管

真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