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复位电路

楼主:
各位大佬早上好!
帮忙设计个点动控制电路或推荐个点动复位按钮。有个老板让我做个事,就是门一般情况是开着,有人把门关上,让风机启动一下就停,现在感觉用普通的限位开关实现不了,门关时,限位开关开点一直处于闭合状态,风机没法停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延时断开吧
下载积分:+1(weisongyuan) 反复启停?

网友B:
一楼正解,梯形图 硬回路都可实现
下载积分:+1(weisongyuan) 需要反复启停吗

网友C:
要延时动作就要加时继

网友D:
电源规格一样,最少就加一个时间继电器的事,
电源规格不一样就再加一个KA。

网友E:
这样应该可以实现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网友F:
这...你是09年注册的大佬吗

楼主:
现在市面上没有带自复位的按钮

网友G:
普通限位开关加延时断开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楼主:
现在市面上没有带自复位的按钮
==========
这不是吗

楼主:
你好,门关上,按钮一直处于按压状态,触点不能断开

网友I:
加个延时继电器,就是起保停的延伸版

网友J:
我也第一时间看到了
引用 网友F:
这...你是09年注册的大佬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延时断开吧
1楼的不行的。
只断开了一个扫描周期,下一扫描周期时定时器断电后常闭又复位,由于X0仍未断开,Y0又会接通,会一直循环接通—断开。
要把X0改成上升沿接通才成。

网友L:
一个时间继电器就搞定的问题没必要搞得好像天要塌了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的意思就是延时断开吧

网友N:
买一个延迟开关就可以了,或者一个触摸延迟开关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