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大神麻烦你看一下这个功能块的密码好多,谢谢!
附件: 翻车 -0318.rar (37 K) 下载次数:33

网友A:
Speed_Conversion
Electronic_Gear_Ratio:= Electronic_Gear_Molecules/Electronic_Gear_Genominator;
Maximum_Frequency:= (Maximum_Rotational_Speed*Encoder_Resolution)/(Electronic_Gear_Ratio*60.0);
Percentage_Setting:= UINT_TO_REAL(Speed_Percentage);
Output_Frequency:= Maximum_Frequency*Percentage_Setting/100.0;
Output_Speed:= REAL_TO_UDINT(Output_Frequency);

Acc_Dec_Conversion
Actual_Speed_Real:= DINT_TO_REAL(Actual_Speed);
ACC_Time_Real:= INT_TO_REAL(Acc_Time)/100.0;
DEC_Time_Real:= INT_TO_REAL(Dec_Time)/100.0;
(*加速度转换*)
Acc_Real:= (Actual_Speed_Real*0.004)/ACC_Time_Real;
Acceleration:= REAL_TO_INT(Acc_Real);
(*减速度转换*)
Dec_Real:= (Actual_Speed_Real*0.004)/Dec_Time_Real;
Deceleration:= REAL_TO_INT(Dec_Real);
QQ: 2490453455

楼主:
这此时里面的程序吗,密码多少?

网友B:
ST语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