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程序问题

楼主:
程序读出来之后,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高手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应该是格式问题,原程序估计是 pro7 的程序,你用 FP-pro7 软件读出来看看!
用FPWIN-GR7软件读,不知程序会不会丢失?
松下PLC交流群:QQ724991044

网友B:
软件问题或者程序错误了

网友C:
软件版本对不上,你可以用最老的那个版本去读出来试一下
有少妇绝不撩少女 ^_^

网友D:
用助记符看一下,有些命令梯形图无法显示

网友E:
有错误,用那个模式,把错误的删了

网友F: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788793.html
帮不了你,看过这个帖子,参考一下?

网友G:
写程序的隐藏了,类似加密

网友D:
如图,用助记符显示,复杂的命令梯形图转换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