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500

楼主:
外包写程序的时候设置了密码才能看,每次打开都要输密码好麻烦,怎么给他取消掉

网友A:
程序里面取消掉,在下载进去。实在还是不会的话QQ676226116

网友B:
原程序先取消密码,然后下载到PLC里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把密码 拷贝、粘贴 事半功倍

网友E:
先要知道密码,有原密码就能取消加密,编程软件上操作就行

网友F:
只要有源密码就能搞

网友G:
项目密码无法取消;
如果内部程序未设置密码,
你可以试一下新建项目后直接从PLC中读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