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目前有个项目,客户要求用到真空一体阀,大约有40个左右,点位输出有80个点,输入有40个点。目前想走通讯,但是通讯的阀组价格比IO的贵了快两倍多,

             成本不大现实了,问下各位有没有其他不占用IO点位的办法

网友A:
用二进制 每个点对应换算.就可以采集到状态了
扫我头像,一起来学习。

网友B:
那就用意念控制了,还是无线的

网友C:
点位是固定的,你可以先用一台便宜的PLC或着远程IO进行点位收集,再用通信采集这台PLC的点位到主控PLC。

网友D:
点控总线阀岛 = 串口 (RS485) 一拖几十,PLC 只占 1 个串口,几乎不花钱、不占 IO。(人工)
小项目,不是批量的,价钱差别不大,多针阀岛 + Profinet/Modbus TCP 远程 IO
或者IO-Link    PLC:1 块 IO-Link 主站
阀岛:32 点 IO-Link 阀岛 × 2+16 点 IO-Link 阀岛 32 点 IO-Link 输入模块 × 1+8 点 IO-Link 输入模块 × 1

网友E:
赞同4楼
czz674613079@163.com

网友F:
用远程io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控总线阀岛 = 串口 (RS485) 一拖几十,PLC 只占 1 个串口,几乎不花钱、不占 IO。(人工)
小项目,不是批量的,价钱差别不大,多针阀岛 + Profinet/Modbus TCP 远程 IO
或者IO-Link    PLC:1 块 IO-Link 主站
阀岛:32 点 IO-Link 阀岛 × 2+16 点 IO-Link 阀岛 32 点 IO-Link 输入模块 × 1+8 点 IO-Link 输入模块 × 1

                      用电控阀岛是方便,但是需要他们的阀头才行,片状真空一体阀是自带控制跟检测,他那个多我来说不适用

网友G:
这IO数量并不算多,小量没必要纠结,如果要量产,矩阵输出了解下,但有限制条件。
QQ: 2845452345

网友H:
你看一下你的PLC是否支持modbus TCP的,胜蓝有远程IO,这样直接使用通讯来做,大概300左右啊
  • 下载积分:+5(新手刚入门) 是的,这种就是想要的
  •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网友I:
    国产IO—LINK阀岛没用,但是德国进口用过,太贵了
    bnnyygy

网友J:
    用过国产的,ECAT 总线阀岛,16位的好像500左右,

网友K:
不在乎品牌某宝多的是
发表于: 前天
参照LED显示屏的矩阵怎么控制的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发表于: 昨天
几百块钱都这么纠结,还做什么老板,都不想给自己留后路了吗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L:
几百块钱都这么纠结,还做什么老板,都不想给自己留后路了吗
伺服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