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4伺服报错

楼主:
三菱J4伺服报错,代码:AL96.2,正常运行过程中突然出现的,请大神们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原点设定错误警告
原点设定时限制警告

网友B:
刚性调大点

网友C:
按图片排查

网友D:
按手册查询是最稳的解决途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