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启动电路那个更好

楼主:
这二个星三启动电路那个合理,是左边图好还是右边的好,实际电柜上大部份用的左边图,但个人觉得还是右边安全更合理

网友A:
右边安全更合理

楼主:
个人也觉得右边更安全些,但大部份人都是用左边电路,器件排例接线美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个人也觉得右边更安全些,但大部份人都是用左边电路,器件排例接线美观
除此以外,左图三个接触器可以选择一模一样的1/2电机额定电流的规格型号,备件数量、材料单位成本和总成本都少很多。右图是一大(KM1)二小。

网友C:
左边的比右边的价格成本低
右边的比左边的安全系数高.

网友D:
如果明白线电流和相电流就会知道没有所谓的安全点和安全系数高之类的问题。
QQ: 2845452345

网友E:
选左边的

网友F:
用得最多的是左边

网友G:
左的边KM1和KM3并联,KM1可以选小一点 ,价格可以便宜一点。

网友H:
综合一下,把左边KM3的上端放在热继电器的下端,保证安全性,接线也方便,线材多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