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汇川AC801 与 触摸屏IT7000标签通信的问题

楼主:
结构体变量添加时候,虽然能看到结构体变量,但是勾选之后,却填不进去。
软件版本:V1R7C01SPC3

网友A:
据我了解,每个控件的变量是单独的,你想成组选中然后调用结构体应该不可以,得每个单独去挂变量,然后批量复制更改

网友B:
成组的变量成员和结构体成员在数量或名称上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