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之前一直都是用日系的PLC,突然换德系,感觉很不适应,无从下手,用日系德时候M D Z V拿来就能用,西门子看了半天好像全都要定义,用起来很难受,大伙都是怎么过来的

楼主:
软元件监控也没看懂是怎么用的,就是感觉好奇怪

网友A:
慢慢来吧

网友B:
先找一些小案例看别人怎么用,先从简单的逻辑控制起,

网友C:
都一样,也是拿来就用,你可以直接把M0写在梯形图上。
但一般习惯在变量表上面把绝对地址命名一个标签,可以把中文显示在梯形图上。
搜索时注意,切换成绝对地址视图,再用绝对地址搜索,否则搜索报错。

网友D:
VD0=VW0+VW1=VB0~VB3=V0.0~V3.7

网友E:
引用 网友D:
VD0=VW0+VW1=VB0~VB3=V0.0~V3.7

刚明白点,让你又搞糊涂了

网友E:
就是把存储区当作很多格子,V0.0就是一个小格子,VB0就是一组八个的格子,VW0就是两组八个格子,VD0就是四组八个的格子,这个是唯一的,用到那个从那个里面拿出来用

网友F:
用习惯了,你就知道用变量表的好处了。

网友G:
200smart 确切的说不算德系  s7-200算

网友H:
习惯了德系,看日系有一种简陋的感觉.德系的标签能让你清晰的知道数据在内存中的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就是把存储区当作很多格子,V0.0就是一个小格子,VB0就是一组八个的格子,VW0就是两组八个格子,VD0就是四组八个的格子,这个是唯一的,用到那个从那个里面拿出来用

就是(Double Word)双字,(word)字,(Byte)字节,(bit)位,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