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新人请教:Sysmac Studio

楼主:
Sysmac Studio这个软件下载程序到PLC的两种方法传送和同步有什么区别吗?如果直接整个下载进去会导致PLC里保持的寄存器参数(配方参数)被覆盖掉吗。

网友A:
传送:分为“到控制器”即下载,和“从控制器”即上传,
同步:只是将控制器程序与电脑编辑的程序进行比较,不会下载与上传
下载程序不会覆盖保持的寄存器参数(配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