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目的:找到齿的位置。

当前方案:当齿条移动的时候,接近开关会感应到齿顶部,信号会从无到有再到无,这样,齿顶中心的位置就是从无到有,再到无这2个信号的中间位置。

问题:齿顶的位置有时候会破损,那就不能有效的探测到准确位置。

需要解决问题:是否有方案,可以探测齿根的部位,这里不会有破损的问题。探测到齿根的位置一样能找到齿的位置。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B:
用两个,总不能一连坏两个吧,另外坏了就补上啊

网友C:
这个简单的要死,探测齿轮的3分之2,也就是说齿轮磨损严重了,也该换了,这样既探测了齿数,有探测了齿轮的磨损度,一举两得

网友D:
测距传感器,三五百就有

网友E:
嗨 接近开关我记得最小的是M3的,装在齿条正上方就ok

网友F:
用窄角超声波探头

网友G:
激光传感器 背景抑制  国产100左右

网友H:
可以从侧面测吗?

楼主:
谢谢您,我研究一下。
引用 网友A:
激光位移传感器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请指教怎么探测齿轮的3分之2,我是为了找齿的位置,有其他用途,不是为了更换的。
引用 网友C:
这个简单的要死,探测齿轮的3分之2,也就是说齿轮磨损严重了,也该换了,这样既探测了齿数,有探测了齿轮的磨损度,一举两得

楼主:
谢谢指点,感谢
引用 网友D:
测距传感器,三五百就有

楼主:
谢谢指点,我研究研究
引用 网友F:
用窄角超声波探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