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测试遇到一个485通讯问题

楼主:
驱动器测试遇到一个485通讯问题,使用A笔记本(电池完好)连接稳定,使用B笔记本(电池不好)以及其余台式机连接不稳定,驱动器开始运行上位机即掉线。
是共地谐波干扰吗
百思不得姐

网友A:
1、电缆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单端接地,条件不足可用网线短距离测试
2、是否有485-232-232-485多次转换,接头之间的GND必须要相连,或接地
3、串口冲突,上位机软件不能与串口软件同时使用,串口不能同时多个访问者
4、发送的数据有误,比如读取某个不存在的寄存器,或单次读取数据过多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