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没有大佬提供下一条流水线分几个工位,自动程序如何编程?提供个思路就好
由于小弟一直干单机设备,流水线没做过,还请各位大佬多多指点,付费也没问题
本人用的最多是三菱,汇川

网友A:
什么样的流水线说清楚
说个简单的吧 我做的单机,一共三个块(上料机,打码机,下料机),我用了三个PLC写得,如果用一个呢,你就理解成三个三轴机

网友B:
加我V讨论下,可分享程序。
请发下V,我的幺吴八1405淇淇捂捂

网友C:
一台设备的供料方式设计为流线式,产品加工方式为多工位依次加工产品,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那逻辑很简单!设备传送带供料到位后各工站独立工作,程序内需要将有料信号做位左移,传送产品前需要各工站都处于待料状态,到位后各工位对应有料才动作,同时加入下班清料功能。。。。。。
我现在卡在设备出故障后,现场人手动操作后,流程进不去了,另外一个问题有料的时候该如何复位

网友A:
那就相当于在一个PLC里写3个工位程序呗

网友D:
什么样的流水线说清楚

网友E:
主要是核心搬运机构,是串联所有工艺的主线。流水线中的每个工艺位都用标志位做好接口,核心搬运机构把所有工艺位串在一起。
我就是卡在故障处理,跟复位那块了,如果现在设备做了一半出故障了,手动处理完,复位咋玩?我复位都是一个一个处理的

网友F:
这个简单吧,就是用1台PLC控制

楼主:
统一回复下:本人一直做单机,没玩过流水线类的线体设备,这几年感觉单机快没市场了。所以想学学流水线的思路。线体设备接触的少,基本都是分成一个一个单机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核心搬运机构,是串联所有工艺的主线。流水线中的每个工艺位都用标志位做好接口,核心搬运机构把所有工艺位串在一起。

你每步都加个故障暂停和上一步的完成条件,超时达不成完成条件就报警,停在那一步走不下去。

然后人工在触摸屏上点手动处理故障位,处理完后手动把机构一步步恢复到原本的动作位,按报警解除机器继续跑。

如果处理太复杂,就拍急停,整个机器重新复位。
当前都是直接当前段复位,操作工不可能给你复位到原来一样

网友G:
这种设计还没干过

网友H:
核心是产品流转线体或其他,这种应该是多工装的,并配置工装识别,当某一工位发生故障后,转手动,人工可以对该工位进行操作处理故障,如果是简单感应器不到位之类的,处理后切自动继续运行,此时该工装状态还未完成,此工位继续执行动作,或者故障复杂,操作人对该工位执行初始化,并标记工装NG,不再加工后续,由后续出料工位取走NG品。
感谢大哥的思路,最主要出故障后可能要操作一些气缸之类的动作,转手动不动了,我之前接触三菱SFC可以避免这种问题,换个汇川尝试用灵活步序号老出BUG
Hello,你快乐吗?

网友C:
1.设备复位时如工站有料则提示人工取走。
2.各工站模块可单独复位,如工站2有料且发生故障,人工取走料同时复位工站2与对应的有料状态。
3.暂停或故障时保存当前运行步骤号并记录各轴/气缸状态。人工切手动模式处理完成后再继续则比较状态是否与暂停前一致,不一致则提示人工恢复或模块复位,每个模块都做一个手动恢复的页面,如X轴一键去暂停前位置、Y轴一键去暂停前位置、**气缸去暂停前位置...只做提示或做各轴气缸一键去暂停前位置的按钮,由人工操作确认是否干涉,别做自动恢复暂停前位置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