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下载程序后,连接三菱触摸屏后文字显示不全
wangwenrenl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原三菱PLC FX3U-80MR/ES-A,偶尔报故障,AD2温度模块异常。将其更换到其他机器上,同样显示AD2模块异常。
随即更换PLC,重新下载程序,连接三菱触摸屏GT1575-VNBA。却发现连接触摸屏后文字显示不全,最下面一行只显示按钮框,没有文字。
点击进入子菜单,发现全都只显示按钮、功能框,没有文字。
更换回原PLC后,显示正常。
下载时选择参数+程序,测试不行;又选择全选,测试还是不行。
想请教一下老师,不知哪里出现的问题?

网友A:
检查下plc版本。
三菱FX3U下载程序后,连接三菱触摸屏后文字显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