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三菱FX5U485 RTU通讯,

楼主:
用的ADPRW 指令。数据能写入,但是不能读。 不管写入还是读取都报警 H7304CRC效验错误 H7010 奇偶校验错误、超程错误、成帧错误。求大佬指点方向

楼主:
找到原因了。线给我接错了

网友A:
线接错了还能写入?

网友B:
程序 指令可以正常写入 就是不能动作
希望总有一束光指引着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线给我接错了
就4根线,你接错了2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