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1607(14393.3930)克隆到其它电脑不能正常进入系统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安装有西门子工控软件的正版windows 10 LTSB 2016(14393.3930)近期在原配电脑(西门子工控机,CPU至强2代,4核8线程,8G内存,500G机械硬盘)上常卡死。新买硬盘后进行硬盘对硬盘克隆。克隆后的硬盘在原装机上也能正常运行。考虑到这老古董,万一坏了就迫停生产线,想把克隆后硬盘拿到其它电脑上(CPU I7-2600,16G内存,集成显卡)进行升级(构想先升级到win10 ltsc 2019或ltsc 2021,能在购买新电脑I7-10代以后的硬件上使用。测试过在I7-14700电脑上连安全模式都不能进入)。折腾了好久,上网搜索过,也问过AI,均失败了。在CPU I7-2600电脑上能进入安全模式,正常进入却是蓝屏。把 I7-2600电脑的驱动用DISM也导入到克隆硬盘也不行。求大神们有啥好点子,谢谢了!

网友A:
原来电脑先卸载主板显卡等驱动后作再作备份,然后恢复到新电脑.
注意卸载驱动后不要重启电脑,
否则就自动又安装了驱动了.
注意是否有主板的IDE接口和SATA接口硬盘的差别.
或者使用可以异机备份恢复的专用软件.

网友B:
建议把原配电脑的系统转换成虚拟机使用,以后换电脑不影响原系统使用

网友C:
西门子1613好像不支持虚拟化,在虚拟机里是否能用

网友D:
二台电脑硬件不一致,驱动肯定不一样,重新安装系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