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西门子200SMART G2 出了新的3.2版本的软件和固件,结果问题出来了,新版的3.2软件安装完了没法打开(3.1安装使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故障提示,就是无法打开,管理员权限,兼容性都试了都没有用,有兄弟遇到过吗

网友A:
我的可以打开哦,你是不是安装前没卸载干净

网友B:
我的电脑WIN11可以打开,没有问题。

网友C:
我的2.8.2.1可以跟3.2完全共存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打开哦,你是不是安装前没卸载干净

我的2.8和3.1可以共存,3.1也是用西门子安装程序卸载的,3.2安装后发现3.2使用不了还用S7-200_SMART_Sweeper_Tool_V3这个软件把smart的软件都删了,再重新安装也还是不行,难道G2的软件还得用虚拟机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2.8和3.1可以共存,3.1也是用西门子安装程序卸载的,3.2安装后发现3.2使用不了还用S7-200_SMART_Sweeper_Tool_V3这个软件把smart的软件都删了,再重新安装也还是不行,难道G2的软件还得用虚拟机吗

不需要用虚拟机
实在不行就重新安装系统吧

网友D:
虚拟机 通杀 为什么不用?两款PLC一个触摸屏,你怎么去监控?虚拟机 局域网

网友E:
win7试了不行,win10肯定是可以的,如不能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