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PLC Y1无输出,跟CPU版本有关系吗?

楼主:
问题现象,FX3U-128MT Y1点指示灯亮,但无输出,更换CPU板后恢复,将Y1无输出的CPU板换到MR的PLC,Y1是有输出的,区别是一个是继电器输出,一个是晶体管输出,首先都是原装三菱CPU,高仿不在讨论内,CPU板还有分晶体管和继电器吗?为何只是Y1的区别,有知道的可以聊聊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输出什么呢,脉冲吗,还是普通的继电器?不行你就接一个灯

网友B:
3U仿品太多,很多区分不出来,还是用5U吧

网友C:
貌似不可能,晶体管和继电器的主板通用的。

网友D:
继电器输出用不久

楼主:
CPU板在继电器IO板上Y1有动作,在晶体管的IO板上Y1无动作,指示灯亮,找人维修CPU板后恢复正常了

网友E:
换个光耦就好了

网友F:
如果是硬件Y1没有输出,只接在把Y1改成其他点输出即可。如OUT Y2 第二个点输出即可。
在广州白云区做工程师的80后。顺便分享一个学习网站(免费的视频教学,网)网址是: http://www.51zxw.net/study.asp?vip=5697407
发表于: 昨天
如果是硬件Y1没有输出,只接在把Y1改成其他点输出即可。如OUT Y2 第二个点输出即可。
这最省事,在OUT Y1程序的基础上, 再并联OUT Y2。即可。
分享免费教学视频网站(我要自学网)特别合适工控人。低成本学习。https://www.51zxw.net/study.asp?vip=2012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