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汇川EASY和IT7070E-5G接了以太网口进行通讯,但是触摸屏报警显示未连接到PLC。PLC的IP是192.168.1.88,触摸屏IP是192.168.1.100,用触摸屏软件在线仿真使能和PLC进行交互的,数据修改也能同步,但是就是实体触摸屏和PLC通讯不上,请大神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IP有问题

楼主:
但是我确认过IP的,用网口下载程序都没问题的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IP有问题

网友B:
触摸屏里面设置PLC的IP地址了吗

网友B:
电脑的IP地址是多少?

楼主:
设置了,IP设的192.168.1.88
引用 网友B:
触摸屏里面设置PLC的IP地址了吗

楼主:
电脑IP是192.168.1.200
引用 网友B:
电脑的IP地址是多少?

网友C:
都先ping 192.168.1.88/ping 192.168.1.100下,打几杆子

楼主:
好的,我试一下
引用 网友C:
都先ping 192.168.1.88/ping 192.168.1.100下,打几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