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PLC上下载用哪款软件?
爱在心中

楼主:
如题 这款PLC用哪款软件上下载?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爱在心中

楼主:
试过用三菱软件连识别都识别不了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爱在心中

楼主:
终于可以把照片发出来了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A:
看主板型号,查是哪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B:
三菱 用信捷线试试 或者网上搜索同款产品

网友C:
可以用三菱FX 软件试试
welcome:4057363

网友D:
这都不能算PLC,就是工控板。看XY应该是三菱或者是其他日系,试下GX developer和GX WORK2吧,不行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E:
10年老物件了,一般这种都是兼容三菱软件GX Works2,FX系列,三菱通讯线,设备管理器看识别的COM口

网友F:
编程口也可能是232的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G:
https://www.sohu.com/a/465583753_120681143
下载积分:+1(爱在心中)

网友H:
三菱的,但接口不是422
这款PLC上下载用哪款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