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汇川伺服转矩问题

楼主:
请教大家个伺服方面的问题,没怎么用过伺服。汇川SV660C,位置模式下,怕异常情况过载,想限制下转矩。直接调H00.13参数可以吗,调整的比H00.12小点
bnnyygy

网友A:
660c没用过,其它伺服用过,可以限制最大扭矩保护机械。
也玩过660N,扭矩回原,
限制的不是这个参数吧

楼主:
限制的不是这个参数吧,搜了搜应该不是这样设置
bnnyygy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限制的不是这个参数吧,搜了搜应该不是这样设置
很简单啊,自己实际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用转矩限制

网友C:
PLC可以采集轴的实时扭矩,写一个最大扭矩设定值,跟实时扭矩比较进行报警停机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