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没有用过上海红旗泰RF610-7R5G-4的变频器

现在有个问题,恢复出厂设置后,
P00.00设置成2:V/F控制,
P00.01设置成0:键盘运行命令通道,
P00.03设置成最大频率100.00HZ;
P00.04设置成运行频率上限100.00HZ;
P00.05设置成最低运行频率0HZ;
P00.06A频率指令选择设置成0:键盘数字设定;
P00.09设定组合方式设置成0:A当前频率设置为A频率指令;

参数设置成面板控制,但是频率却一直卡在28.84HZ,频率无法更改,只有把最大频率调到100.00HZ,然后把P02.02也调到100.00HZ,频率就会变成28.84的2倍,成了57.68HZ,有没有哪位师傅知道问题出在哪
1楼  发表于: 前天
恢复出厂设置  直接调试一下频率 试试 不要改参数
分享快乐!

2楼  发表于: 前天
一般有个主 频率,有个副频率,还有个主副频率关系,比如A+B   A-B
3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A:
恢复出厂设置  直接调试一下频率 试试 不要改参数

试过,恢复出厂设置后不改参数也一样,频率定在28.84
4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个主 频率,有个副频率,还有个主副频率关系,比如A+B   A-B

调的主频率A,并且其他几项也试过
5楼  发表于: 昨天
面板上有个电位器啊
6楼  发表于: 昨天
把最大频率和上限改成和电机额定频率p2.02一样的,不然基频不一样会发热严重
7楼  发表于: 昨天
感觉像是模拟量给定频率,刚好模拟量卡在某个位置上了,例如0~10V控制,给定量一直是5V

网友C:
旋切机专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