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这个程序哪里写的有问题?卡在221步不动了,M8340一直是BUSY,但这步脉冲发完了呀,哪步的脉冲指令还在运行中?S24一直不置位
附件: 6.zip (175 K) 下载次数:9
1楼  发表于: 昨天
每个 M8029  后面 加一个  rst m8029
分享快乐!
2楼  发表于: 昨天
8029必须紧跟在定位指令后面
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
3楼  发表于: 昨天
仔细看下手册,看下M8029的使用规则!
4楼  发表于: 昨天
引用 网友A:
8029必须紧跟在定位指令后面

正解
5楼  发表于: 昨天
plc程序是顺序扫描 一个m8029延续一个扫描周期  你后面那么多m8029  肯定一个扫描周期内都执行一次,所以每个m8029后面加一个复位 M8029,后面的就不会接通执行了
分享快乐!
6楼  发表于: 昨天
M8029要与定位指令并联,,,还有一个问题,尽量每一步序延时一下吧,

因为M8029只代表plc已执行完脉冲指令,并不代表电机停止了可能还在加减速,如果是高精密设备就要注意了
7楼  发表于: 昨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lc程序是顺序扫描 一个m8029延续一个扫描周期  你后面那么多m8029  肯定一个扫描周期内都执行一次,所以每个m8029后面加一个复位 M8029,后面的就不会接通执行了

不需要

网友D:
定位指令不要放在STL指令里,手册有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