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啊,这事我只是用来背锅的,关键现在要找到问题在哪里,是PLC或者伺服 程序问题?

楼主:
脉冲值在增加
我之前在现场遇到了,把轴JOG点动下就可以转了,现在人不在现场说只能断电我就觉得很奇葩
也有可能是驱动器报警了,驱动器报警线都没接,我看AI说运行时间长可能PLC发热或者驱动器发热报警了
我忽略了电机有没有报警,这个等下次出现问题看下,回原点不用8029都不知道咋玩了
引用引用第5楼丰哥123456于2026-04-21 11:31发表的 :如果PLC有脉冲输出,那大概率是电机那边的问题了,仿三菱的M8029最好就不要用,有坑
引用引用楼主工控老杜于2026-04-20 14:30发表的 求大家帮忙看看啥原因 :一共4个轴三个电机转,设定时间是2H,现在有个情况长时间转电机直接不转了,PLC监控还是脉冲输出,程序里面是DPLSV D500 Y0 Y4 我速度设置的10K1:我点复位有两个轴能转,另外两个不动2:程序不执行,我切换手动,电动JOG可以动,我问了AI说运行时间过长了3:这款是中达优控的仿FX3U ,还请大佬帮忙分析下4:我复位回原点4个轴一起的,M8029是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