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看网上一直说AI写程序,成功了。大佬有没有实验成功的?给个方向啊

网友A:
没用的,我用豆包和千问试过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B:
没用过,我也好奇,比如三个总线电机,进行插补直线,能直接配配置好,写好代码,打包好,直接打开就能用吗

看了看。汇川的自带ai出来了。一会更新体验一下看看

网友C:
我赶紧短期之内还实现不了AI编程PLC

网友D:
目前还做不到替代电气工程师的级别,所以不用担心
工业上位机

网友E:
每天都在用,基本上让AI写ST,只要需求描述清楚了大致逻辑还是能用的;IL用的太少了,没试过;梯形图肯定是不行的,没法复制。
但是要用好AI,基本上免费的都不太能用,知识储备和学习能力都太差了,你让他写一段威纶通的宏程序,靠谱一点的给你输出一段伪代码或者告诉你不会,不靠谱的直接开始胡编乱造。

稍微好一点的AI,基本的知识储备里面就有这些内容(比如说codesys用标准ST,效果相当好,基本上不存在语法错误),你再给他补充一点,比如上传一下信号表、工艺表之类的,我试过上传处理过的宏程序手册,效果拔群,因为他的基础知识里面知道威纶通这个东西,也知道可以写宏程序,但是对宏程序并不了解,你给他上传一份手册,现场学。学完了,基本上比新手工程师要强不少。

最后吐几个槽:
1、AI太喜欢搞状态机了,逻辑稍微复杂一点,写的老长,而且不好增减,每次变更要覆盖整个程序。
2、人和AI协作过程中,要掌握一定的技巧,比如说AI写的东西,你手工改过了,你要告诉他,不然他不知道,下次生成的还是包含旧错误在里面。
3、目前限制我用AI写PLC的最大拦路虎是国产PLC厂家的二开codesys环境,一是不稳定二来太旧了。雷赛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用git???

网友F:
Ai目前还没那么牛逼呢

网友G:
可以做辅助使用。
智能机器人设计及生产销售...
8楼  发表于: 前天
一些算法 通信 代码可以扔给AI  但是没那么准确 需要自己调试反馈
9楼  发表于: 前天
仅供参考
命自我立
10楼  发表于: 前天
最新版本威纶通触摸屏编程软件支持ai写宏指令,
最新版本的汇川autoshop支持ai写程序(今天刚安装,还没测试)
11楼  发表于: 前天
5楼说的好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