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和电气版CAD那个好用

楼主:
eplan和电气版CAD那个好用,大佬们推荐学习哪一个,以前用的是PCSCHEMATIC。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eplan在Win11上运行吗 笔记本运行内存是8G

网友A:
eplan是专业的电气制图软件,cad主要用在机械制造、建筑等方面,在电气方面差一些。Eplan2.9在win11下运行没问题,8G内存能跑起来。

网友B:
目前电气用的多的是Eplan把
发表于: 前天
我站epl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