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都有遇到过哪些品牌PLC惯用断电重启大法的?

楼主:
当前感受是倍福的最为经常,时常是配方改变后,机器莫名的不能完全载入或者干脆不响应,怎么找也找不出问题来,交叉参考扫出的节点问题 是随机性的,而且没有任何的缘由。
问倍福,那边回的第一个问题是:你重启了没有,如果没有就重启试试看。。。。。。。
同样的问题,在贝加莱上就很少很少,一年也就个一两次
在Ferrocontrol 和Jetter上 差不多一个月来个一次左右
可有同感???

网友A:
断电重启大法,能解决 90%的疑难问题;缺点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B:
三菱,你可以在线下载,但是下载完有概率出现BUG,这时候断电重启就能恢复正常,
还有下载了硬件或PLC设置,还是建议断电重启,不然又可能出现不生效的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三菱系都可能有,还有国产的PLC。
目前我觉得西门子的还行,下载都能生效最多STOP-RUN走一遍,基本不用重启。
除非内存很满了STOP也下不进去程序,这样重启一下又能够下载。

网友C:
所有的品牌都适用
苍生涂涂 天下寥寥
发表于: 前天
很多都是程序写的烂,造成某些执行的条件满足时序不对造成程序卡住
发表于: 前天
重启适合PLC和电脑,特别是博图软件的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