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配置可以运行那个版本的CAD电器版和那个版本的eplan

楼主:
大佬们,这个配置可以运行那个版本的CAD电器版和那个版本的eplan

网友A:
2022ELC无i压力

网友B:
内存和CPU都有点低,大概8年前左右的配置,那你往前推7~8年,大概就是2018年,EPLAN V2.7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C:
加个固态硬盘,运行EP2.9没问题。
QQ: 2490453455

网友D:
cad eplan随便装 eplan运行卡顿需要装防卡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