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各位大佬,松下这个PLC能带40个脉冲轴吗,现在的问题是有个伺服轴丢步,换个模块就不丢了,这模块有那么容易坏吗
持之以恒
bnnyygy

网友A:
神人设计40个脉冲轴。

网友B:
以后直接走通讯不是更方便么

网友C:
神仙方案

网友D:
40轴 逻辑复杂点的 上总线
简单的 只是传输 走走停停的  那无所谓 多挂几个PLC

网友E:
40个脉冲轴?焊线不累吗?

网友F:
有简单的选简单的
伺服变频器

网友G:
40个脉冲轴,你想玩死自己哦

网友H:
引用楼主小白来巡山喽于2026-04-27 08:22发表的 松下能带40个脉冲轴吗 :
各位大佬,松下这个PLC能带40个脉冲轴吗,现在的问题是有个伺服轴丢步,换个模块就不丢了,这模块有那么容易坏吗

你这充其量就一4轴脉冲输出模块!应该是差分性脉冲输出模块,比那个集电极开路性要好点,别无其它!
如果要驱动40个轴,你数一下这个模块是不是有1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