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刚入职一家新公司,这边正在做一个改造的项目,电柜里面二十多个变频器,在我来之前说是更换过电机,原来是西门子的电机,换成了SEW,我接手这个项目的时候,陪产了几天,变频器天天报警,什么F7900,F7801,都有,不是固定某一个变频器的,我在网上也查了很多资料,疑似没有建立电机模型什么的,有大神解答一下吗?感激不尽

网友A:
F7801(电机过电流)
含义:输出电流超限,电机过流保护。
常见原因:
负载过大、机械卡滞
电机 / 电缆短路或接地
加减速时间太短
电流限幅、电流环参数不当

F7900(电机堵转)
含义:电机长期转矩限幅、转速低于阈值(P2175)超设定时间(P2177)。
常见原因:
机械卡死、负载过重
转矩限幅设太低
编码器故障或接线错误
抱闸未松开(带抱闸电机)
处理:脱开负载判断机械 / 电机侧、查转矩限幅(P1520/P1521)、编码器与抱闸。

以上是豆包给的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7801(电机过电流)
含义:输出电流超限,电机过流保护。
常见原因:
负载过大、机械卡滞
电机 / 电缆短路或接地

豆包我当然知道怎么用,说明书也查了,你没看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这样的报警,主要这种报警不是固定某几个变频器
bnnyygy

网友B:
变频器第一次是不是需要识别电机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第一次是不是需要识别电机参数?

是不是用博途有个静态识别和动态识别的

网友C:
没有做优化,全部做一遍优化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优化,全部做一遍优化就好

是不是用博途在线静态识别或者动态识别的是吗

网友D:
如果启用了抱闸功能,P730没有设置为r52.12,就会报堵转 过流故障
命自我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