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E-C伺服CC-Link IE Basic

楼主:
有以下几个关于三菱MR-JE-C伺服问题。
1,三菱MR-JE-C伺服驱动器支持脉冲串形式,也支持CC-Link IE Basic网络指定位置 两种形式?
2,MR-JE-C伺服驱动器支持电池绝对定位功能,CN4。那么MR-JE-C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编码器连接是如何接线,伺服电机手册中未看到含
电池绝对定位情况下编码器接线图。

网友A:
电池插驱动器就行了,编码器线用三菱标准的线插上就行

网友B:
直接买现成的编码器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