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三相变频器输入端能接单相电源吗?有的说可以接任意两个端子就行,有的说不行,因为会出现相不平衡的情况,对变频器会损伤。

网友A:
换个单相变频器

网友B:
引用楼主铁锹庄稼汉于2026-05-05 10:06发表的 三相变频器输入端能接单相电源吗? :
三相变频器输入端能接单相电源吗?有的说可以接任意两个端子就行,有的说不行,因为会出现相不平衡的情况,对变频器会损伤。

都知道是供电三相的,为啥要接单相

网友C:
一般小功率的可以

网友D:
引用楼主铁锹庄稼汉于2026-05-05 10:06发表的 三相变频器输入端能接单相电源吗? :
三相变频器输入端能接单相电源吗?有的说可以接任意两个端子就行,有的说不行,因为会出现相不平衡的情况,对变频器会损伤。

首先要清楚一个最常用概念!
1:三相有分三相380VAC和三相220VAC与三相110VAC(即指:三根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AC、220VAC、110VAC)
2:二相380VAC(即指取三相380VAC中的其中任意二根线电压,在需要输入三相电压的地方,接入此电压会报输入缺相,如果需要紧急工作在不造成后果的情况下可以强制关闭输入缺相报警,)。
3:一相(单相)通常是至220VAC.(即指:取三相380VAC中任意一根线与零线组成的220VAC)。
以上乃个人见解!请勿砸砖!!!

网友E:
不能,会出现缺相报警
  • 下载积分:+1(gaoyingchun) 如果能关闭缺相报警呢

网友F:
    附和5楼意见,变频器里面的保护可全了,缺项肯定会报警的

网友G:
    小功率可以的,具体看说明书啊
    8楼  发表于: 前天
    写参数是可以的,运行的话欢迎你尝试过后来报告哈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奋斗、而是抉择!
    9楼  发表于: 前天
    小功率的可以,为了安全,不要这么做
    命自我立
    10楼  发表于: 前天
    一般的变频器都没有缺相检测(包括大品牌的)。给我的感觉这个东西就像个大水池,进水跟得上出水就行(包括硬件)。我做测试时都是接单相。
    我有个机器,入项保险烧了一个,等发现时已经正常运行两年多了。
    11楼  发表于: 昨天
    发现的时候设备也在正常运行吗???
引用 网友H:
    一般的变频器都没有缺相检测(包括大品牌的)。给我的感觉这个东西就像个大水池,进水跟得上出水就行(包括硬件)。我做测试时都是接单相。
    我有个机器,入项保险烧了一个,等发现时已经正常运行两年多了。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WX:haichao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