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求助显控PLCMINI型号断电数据不保持,之前正常的过年停电都没问题,内部有电池查官网说电池只保持时钟不会掉数据,电池电压正常,还有一个超级电容0.22F5.5V,想问一下超级电容是不是保持数据用的,还是储存芯片有问题。
1楼  发表于: 昨天
超级电容和电池都换了
2楼  发表于: 昨天
楼上正解

网友A:
是的,1楼哥哥说得对,不保参数绝大多数是电池问题,电池必须换。也有是贴片晶体管炸了的,如果检查确认电池没问题,一般是贴片元件损坏造成此类故障,也有电容漏液后造成电路板腐蚀损坏的,这种情况必须换PLC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1楼哥哥说得对,不保参数绝大多数是电池问题,电池必须换。也有是贴片晶体管炸了的,如果检查确认电池没问题,一般是贴片元件损坏造成此类故障,也有电容漏液后造成电路板腐蚀损坏的,这种情况必须换PLC啦

电池换过了不行,只能换超级电容试试了,程序导不出来的,需要跟厂家买了或者再写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