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有两台一样的设备,PLC全被加密码不能读程序。
现其中有一台故障PLC寄存器数据被掉电丢失了,但手动操作及报警正常,说明程序还在。
现在想从好的那台机把PLC寄存器数据读出来,再导入有故障的PLC里,有何好的方法?
西门子接触的少,求高手指教,感谢!

网友A:
简单粗暴,用触摸屏读取出来再用触摸屏写入到另一个PLC。理论上可行,但很耗时间。触摸屏读取与写入是不需要PLC的密码的,但西门子可以以位/字节/字/双字来寻址,这就有一大堆组合了。
QQ: 2845452345

网友B:
找SMART解密软件,能读写寄存器数据

网友C:
找大神几百块解决
QQ: 2490453455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SMART解密软件,能读写寄存器数据

试了有限制,不能全部读出来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组态软件读取呢?
QQ: 2490453455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用组态软件读取呢?

太多了要所有的
bnnyygy

网友D:
触摸屏不是可以批量读取,写入吗,类似配方功能,自己写个脚本,把寄存器全部保存到HMI,然后再从HMI写到好的那个PLC里面。

其实,可以找大佬解密,smart好像不贵

网友E:
可以全部读取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网友F:
不是应该问是什么触摸屏吗,如果能支持上载的触摸屏,就容易多了吧
全方位自动化解决方案提供!
V/T:18106127672

楼主:
个人是真不喜欢西门子

网友G:
西门子破解软件不是可以读取内存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