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用户密码如何查看

楼主:
程序是屏幕上载上来的,里面的几个用户密码看不到,有办法查得到吗?程序是PRO版MCP格式
jsxzlz

网友A:
工程中 获取用户密码视频。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2550825-tid-1790034-aid-318131.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2550825-tid-1790034-aid-318132.html
http://www.ymmfa.com/job-gkaction-download-pid-2550825-tid-1790034-aid-318133.html
vx:183-6123-8161

网友B:
你都有程序了,给他改了
钢带,钢卷缠绕打包机,翻转机,托盘码垛机,栈板更换机,源头工厂。
VX:DQSJ_12345678

楼主:
不想改它,因为其他设备也有用到,想知道密码而已

网友C:
我给你三个密码
操作员 123
设备部 789
维修部123456其他的先不告诉你

网友D:
[00:55:58] ✅ 程序启动
[00:55:58] 📌 使用说明:
[00:55:58]    1. 点击菜单「文件」→「打开MCGS工程文件」选择.mcp文件
[00:55:58]    2. 在【表】标签页双击 System 表,自动切换到【行】标签页
[00:55:58]    3. 在【行】标签页双击 ACCESSRIGHT 行,自动切换到【列】标签页
[00:55:58]    4. 在【列】标签页双击 lbContext 列,自动切换到【二进制值】标签页并显示数据
[00:56:02] 📁 已选择文件: C:\Users\Administrator\Downloads\打胶机\打胶机.MCP
[00:56:02] 📏 文件大小: 3,665,920 字节
[00:56:02] 🔌 正在连接数据库...
[00:56:03] ✅ 成功连接到数据库
[00:56:03] 📋 发现表: Alarm
[00:56:03] 📋 发现表: Data
[00:56:03] 📋 发现表: DDEConnection
[00:56:03] 📋 发现表: DDEConnectionPoint
[00:56:03] 📋 发现表: SecurityGroup
[00:56:03] 📋 发现表: SecurityUser
[00:56:03] 📋 发现表: Stgy
[00:56:03] 📋 发现表: System
[00:56:03] 📋 发现表: Trigger
[00:56:03] 📋 发现表: WndControl
[00:56:03] 📋 发现表: WndDevice
[00:56:03] 📋 发现表: WndUser
[00:56:03] 📋 找到 12 个表
[00:56:03] 🎯 自动选中 System 表,请双击打开
[00:56:08] 📊 双击打开表: System
[00:56:08] 📊 表 System 共有 17 行
[00:56:08] 🎯 自动选中 ACCESSRIGHT 行(第 8 行),请双击打开
[00:56:08] 🔄 自动切换到【行】标签页
[00:56:10] 📋 双击打开行: ACCESSRIGHT
[00:56:10] 📋 加载表 System 的列信息...
[00:56:10] 📋 表 System 有 3 个字段
[00:56:10] 🎯 自动选中 lbContext 字段,请双击查看二进制数据
[00:56:10] 🔄 自动切换到【列】标签页
[00:56:12] 🔖 双击打开字段: lbContext (二进制)
[00:56:12] 📦 加载二进制数据: 表=System, 行=ACCESSRIGHT, 字段=lbContext
[00:56:12] 📋 System 表字段列表:
[00:56:12]    字段 0: iID
[00:56:12]    字段 1: strName
[00:56:12]    字段 2: lbContext
[00:56:12] 📊 二进制数据大小: 1216 字节
[00:56:12] 🔐 开始解析二进制数据中的密码...
[00:56:12] 👤 找到用户: 愰〰〰〸㌹㕥㌵挵
[00:56:12] 👤 找到用户: 愰〰〰〸㌹㈷户挵
[00:56:12] 👤 找到用户: 愰〰〰〸㌱昱〴挵
[00:56:12] 🔄 自动切换到【二进制值】标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