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或Q如何将收到条码机发来的字符串拆分出来

楼主:
比如我收到的字串的寄存器D100~D200
字串符为|PN8FP049LGHGV1479|LT02632910EA01|QT20|SR28|LN20260429155958120405||LO1846570|OR120|TT120|
我想把|字符去掉再把后面的字符放到D1000
像这样
D1000~D1099
放PN8FP049LGHGV1479
D1100~D1199
放LT02632910EA01
D1200~1299
放QT20
依此类推
想问看看这样该么实现
请会的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先寻找|的所有位置(字符串寻找指令),然后截取长度就行(字符串任意截取指令)

网友A:
刚好用时1小时,还有就是你这个是不是写错了

楼主:
你好强,我弄了一早上还没有搞定
你能分享一下如何实现吗?
对 我那边多打了一个|

网友B:
查找+截取,单指针扫描一遍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