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死机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通过数采仪R232端口采集相关数据到三菱GT2308触摸屏(通过光纤到8口千兆交换机)链接三菱R04CPU (编写数据浮点转换程序上传值中控上位机)运行约6,7天后出现触摸屏死机现象。如何解决?
发表于: 昨天
没用过,不过一般遇到这种我都是备份工程、恢复出厂设置再把工程重新下载进去
发表于: 昨天
检查下网线,交换机;再诊断下CPU是否在运行状态
bnnyygy

网友A:
还没遇到过HMI PLC死机的,感觉只要硬件没问题,基本不可能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