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1.631H和1.635M两个版本在win7系统使用问题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因安装GX Works3 1.123D版本后,原GX Works2版本升级了,卸载了再安装还是出如下问题,尝试两个新版本也是。
1、打开现有保存的程序,在连接目标,弹出窗口无法选择设置连接通讯方式,新建程序设置连接目标弹出正常。
2、关闭软件后,显示系统结束失败。请重新起动Windows。
各位有遇到这类问题及如何解决嘛?谢谢。
发表于: 昨天
第一个问题 都是自己胡乱自定义安装路径导致的,另一个问题去三菱区 找答案

网友A:
默认的安装路径也存在这个问题.
估计是软件和操作系统兼容性的原因.目前暂时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中文版的GX Works2-1.622+GX Works3-1.116可以在WIN7系统正常共存.
如果是GX Works3-1.117 或者1.120版本+,GX Works2更高版本,
则运行GXWORKS2 软件就出现联机选项是灰色,关闭时提示结束失败这个问题.再高版本没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