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除余数法,方案探讨。

楼主:
有一台1200PLC,需要做以下算法:
300 kW 的功率分解为:1 + 2 + 2 + 5 + 10 + 10 + 20 + 50 + 100 + 100 kW。
共10个功率档位。
例如,我任意在触摸屏输入168KW,PLC需要拆解计算,确认是哪几个Bit得电(以上共10个bit),再输出到Q点。
请假如何实现以上算法?我能想到的就是整除余数法,分别拆解个位、十位、百位数。

网友A:
直接减法
例如 168-100=68 Bit9=1
68- 100= -68 Bit8=0
68-50 =18 Bit7=1
18-20 = -2 Bit6=0
18-10=8 Bit5=1
8-10= -2 Bit4=0
8-5=3 Bit3=1
3-2=1 Bit2=1
1-2=-1 Bit1=0
1-1=0 Bit0=1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