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显控plc现在用的多吗?质量怎么样?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网友A:
显控我用挺多的,质量还可以,有些指令我觉得比三菱好用,64点支持10轴的运动款小型多轴设备我用得比较多,还有PLC一体屏幕他也做,不过他家PLC好像抗干扰不太行,程序运行没遇到啥问题,就是下载的时候,设备如果开着伺服电机的话有时候会下载不进去

楼主:
这种的plc就是通讯干扰很厉害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控我用挺多的,质量还可以,有些指令我觉得比三菱好用,64点支持10轴的运动款小型多轴设备我用得比较多,还有PLC一体屏幕他也做,不过他家PLC好像抗干扰不太行,程序运行没遇到啥问题,就是下载的时候,设备如果开着伺服电机的话有时候会下载不进去

显控PLC我们也用的蛮多的,最早的项目至今也有七八年了,一直比较稳定,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面换了新电脑就没出现了。

网友A:
我也不是每次都出现,但一出现挺烦的,只能关掉伺服电机,我测试过电脑和机箱外壳接地的话就会稳定,这个也和设备有关,有些设备电路没出现干扰就没事
引用 网友B:

显控PLC我们也用的蛮多的,最早的项目至今也有七八年了,一直比较稳定,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面换了新电脑就没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控PLC我们也用的蛮多的,最早的项目至今也有七八年了,一直比较稳定,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后面换了新电脑就没出现了。

大佬,请教一下,怎么自己做根显控plc的串口线,知道针脚定义吗?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
6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楼主:

大佬,请教一下,怎么自己做根显控plc的串口线,知道针脚定义吗?

软件帮助里面 通讯   找到串口管脚定义
7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网友C:

软件帮助里面 通讯   找到串口管脚定义

谢谢,我看看
努力~学习 共同~进步
QQ:3591693775   VX:WF1603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