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终于转正了,来这里寻求大佬帮助,公司用了好久的一台MCGS TPC1061Ti的屏,2019年装上的,现在需要更改画面,加几个温度压力点,问供货商那边原始程序早就删掉了没办法,我搜了好久就看到个说移花接木方法拼装#BKCompreProj.bin的,但是我自己尝试拼装后用U盘进WinCE里边粘贴到backup后,组态软件上传提示有原始信息,但是上传的程序无法打开提示需要重建,有大佬指导下我是哪一步出问题了吗?是每个人的程序位置都不同吗?附上工程跟一些研究文档,麻烦大佬们帮忙分析下看看!
描述:自己按里边pdf研究的
附件: 260510.rar (1472 K) 下载次数:44

网友A:
z@DESKTOP-M3C0ETK:/mnt/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260516$ python3 deepseek_python_20260516_704539.py  index.dat

文件信息:
  文件名: index.dat
  文件大小: 1526 字节
找到 30 个窗口
窗口 #1: MCGS_WND_主窗
窗口 #2: MCGS_WND_液碱罐到配料罐
窗口 #3: MCGS_WND_中间罐1
窗口 #4: MCGS_WND_中间罐2
窗口 #5: MCGS_WND_中间罐2
窗口 #6: MCGS_WND_中间罐2
窗口 #7: MCGS_WND_中间罐1
窗口 #8: MCGS_WND_液碱罐进料
窗口 #9: MCGS_WND_液碱罐进中间罐
窗口 #10: MCGS_WND_中间罐1
窗口 #11: MCGS_WND_配料罐搅
窗口 #12: MCGS_WND_皮带输送
窗口 #13: MCGS_WND_石英砂泵1
窗口 #14: MCGS_WND_石英砂泵2
窗口 #15: MCGS_WND_液碱提升
窗口 #16: MCGS_WND_配料罐出料
窗口 #17: MCGS_WND_液碱供料
窗口 #18: MCGS_WND_反应釜1
窗口 #19: MCGS_WND_反应釜2
窗口 #20: MCGS_WND_反应釜3
窗口 #21: MCGS_WND_参
窗口 #22: MCGS_WND_报警窗
窗口 #23: MCGS_WND_数据查询窗
窗口 #24: MCGS_WND_反应釜4
窗口 #25: MCGS_WND_其它设
窗口 #26: MCGS_WND_压滤机泵1
窗口 #27: MCGS_WND_压滤机泵2
窗口 #28: MCGS_WND_液下泵1
窗口 #29: MCGS_WND_液下泵2
窗口 #30: MCGS_WND_砂仓气

随便搞了个窗口提取,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DESKTOP-M3C0ETK:/mnt/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20260516$ python3 deepseek_python_20260516_704539.py  index.dat

文件信息:
  文件名: index.dat
  文件大小: 1526 字节

窗口数量看着没错,大佬这个有办法复原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