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城市管道天然气城市门站程序分享(3)电控阀门执行器PLC程序

楼主:
发表于: 前天
第三弹来了
先跟各位大佬们道个歉,最近单位事多,更新断片了,再次抱歉啊!不说废话了上正菜
第一弹链接:
某城市管道天然气城市门站程序分享(1)上位机:力控程序
第二弹链接:
某城市管道天然气城市门站程序分享(2)设备关系及通讯协议
看过第一、二集的老铁都知道,我分享的这套程序总共用了2台西门子200SmartCPU,这次讲的是“PLC_4F”
通讯协议、通讯关系,第二集有,新来的客官可以去翻
这集只介绍PLC程序,说的不对的大佬偷偷指点我一下,毕竟我是小白
“PLC_4F” 是由CPU ST60+EM AE04+EM AQ04组成
EM AQ04模块本次没有用到,只是为以后程序增加预留
注意看下边截图ST60,版本2.8,必须是2.8
AE04模块是4路模拟量输入,0/1/2/3分别对应地址AIW16/18/20/22,这个地址是自动分配的,无法更改
对应接线看以下图片
AQ04模块是4路模拟量输出,0/1/2/3分别对应地址AQW32/34/36/38,这个地址是自动分配的,无法更改
对应接线看以下图片
以下是程序解析
一.IO符号表(含注释)
二. 4~20ma模拟量输入
这里说一下,上边提到的CPU版本必须是2.8固件,不是的话,是不支持S_ITR、S_PTI这两个指令的
EN是使能,也就是指令干不干活,这里需要一直读取所以前边接SM0.0,如果不需要一直读取前边做个开关按需读取就行
IN是换算对象(这里是整数),就是模拟量输入端,以AE04模块举例:接模拟量线路接的0+0-,就是AIW16
ISH是转换对象上限,这里一般填27648,运行中AIW16/18有时超27648,所以我这里改成27848了,大家别学我偷懒,比较正规的做法是调节阀门电控执行器上限,还有一种是做个移位指令,当AIW16≥27648,就把27648写入OUT输出地址,这样CPU就不会报错了
lSL是转换对象下限,这里一般填5530,这里输入如果偶尔低于5530,就和上限一样做个移位指令就行
OSH是转换结果上限,这里就是填写仪表的量程上限,我这里是阀门开度百分比,所以是100
OSL:转换结果下限,这里就是填写仪表的量程下限,我这里是阀门开度百分比,所以是0
OUT是转换结果(结果是实数),这里填存储地址,我这里存到V区。举例:把AIW16的数值按5530-27648和0-100(仪表量程)按比例放大或缩小
转换计算方法:OUT = [(OSH - OSL) * (IN - ISL)/(ISH - ISL)] + OSL
翻译过来就是:输出值=仪表量程范围*(输入值-5530)/(27648-5530)+量程下限
.
三. 4~20ma模拟量输出
这部分是预留的,所以SM0.0写的常闭。
IN是换算对象(这里是实数),就是上位机设定值。
OUT是转换结果(结果是整数),以AQ04模块举例:接模拟量线路接的0M 0,就是AQW32。
这里和模拟量输入就是反着来的,输入是把整数(INT)按比例转换成实数(REAL)
转换计算方法都一样:OUT = [(OSH - OSL) * (IN - ISL)/(ISH - ISL)] + OSL
翻译过来就是:输出值=(27648-5530)*(设定值-量程下限)/仪表量程范围+5530
四. 阀门开关程序
这里总共4个阀门电控执行器,程序是一样的,只拿阀1作讲解
M6.0&M6.4是开关阀延时继电器,防止连续开、停、关阀操作电机过载过热烧毁
开阀程序
I2.3是远程就地转换,I3.0是控制柜手动开,M4.0是远程开,I2.2是急停
关阀程序
I2.3为远程就地转换,I2.7为控制柜手动关,M4.4为远程关,I2.2是急停
S7-200 SMART 系统手册 V2.8.zip
到这里就结束了
码字不易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最后就是感谢各位大佬的捧场,小弟不才有什麽错误欢迎大佬们批评指导
最后的最后祝大家升官、发财
下载积分:+1(丙丙) 热心助人!
发表于: 前天
必须点赞
发表于: 前天
分享快乐
发表于: 前天
发表于: 昨天
难得这么细致
发表于: 昨天
太赞了,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A:
非常难得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