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三菱和科斯莫LS1866的RSS232通讯问题请教,请论坛大神们指点一下,如何将读取的ASCll数据转换成浮点数,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显示实际测量值。

楼主:
这个程序看说明书参考写的,应该是通讯上了。

楼主:
FX3U-232-BD模块

网友A:
先提取字符串,然后合并字符串,最后就是字符串转化浮点就行

楼主:
大佬指点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呢?三菱的不熟,才接触。
引用 网友A:
先提取字符串,然后合并字符串,最后就是字符串转化浮点就行
5楼  发表于: 前天
引用 楼主:
大佬指点一下,具体怎么操作呢?三菱的不熟,才接触。

你自己看一下字符串指令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论坛的大佬,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