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上海,化工厂内,靠海,室外搭了一个篷子,设备放在这里工作,环境会有潮湿、腐蚀的可能,电控箱内的元件如PLC 电源该如何选择,电控箱该如何做散热?
1楼  发表于: 前天
你是只考虑电控箱的问题还是要解决整个机器的问题?
整个机器,目前也就想到要整机尽量不锈钢 外露的元件要防水
2楼  发表于: 前天
不应该先考滤是否需要防爆吗?
有道理
QQ: 2845452345
3楼  发表于: 前天
化工厂,靠海,室外。你这天时地利人和不占一样啊。电柜可以恒温恒湿,机器外部那就不好办了。就算你考虑了电气部分,那机器机械部分也不好办。
4楼  发表于: 前天
Marvis提供参考:
在化工厂近海、室外篷区环境下,电控箱面临高湿度、盐雾腐蚀和散热的三重矛盾。以下从元件选型和散热方案两方面给出工程建议。

一、PLC 与电源选型
1. PLC 选型建议
维度    建议    说明
防护等级    模块本体至少 IP20;建议选择有 涂层保护(Conformal Coating) 的 PLC 型号    主流 PLC 品牌均有"涂覆版"产品线,例如西门子 SIPLUS extreme、罗克韦尔 XT 系列、三菱 MELSEC 涂层型等
工作温度范围    选宽温型号(-25℃ ~ +60℃ 或更宽)    室外篷区夏季箱内温度极易超标,普通 0~55℃ 型号不够
I/O 模块    模拟量模块优先选自带隔离的版本;数字量模块输入端加 继电器隔离    减少腐蚀导致的漏电或短路扩散到 CPU
连接器与端子    必须选 镀金或镀锡合金 端子    普通裸铜端子在盐雾环境中 3~6 个月就会严重氧化
品牌参考    西门子 SIPLUS S7-1200/1500、罗克韦尔 ControlLogix-XT、ABB AC500-XC、施耐德 M580 加强型    这些系列专为恶劣环境设计,出厂已做三防涂层处理
2. 开关电源选型
维度    建议    说明
三防工艺    必须选 PCBA 全灌胶或厚涂层 的工业电源    明纬 MSP、HRP(G) 系列;西门子 SITOP PSU6200;菲尼克斯 QUINT 4 涂覆版
宽温    -25℃ ~ +70℃    室外篷区无空调时箱内可达 55~60℃
抗浪涌与隔离    输入侧必须加防浪涌保护(SPD),隔离耐压 ≥ 3000VAC    近海雷击风险高,且化工厂电网波动大
冗余考虑    关键工段建议 N+1 冗余配置    腐蚀环境下电源是故障率最高的元件之一
3. 其它电控元件
元件    建议
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    选用施耐德、ABB、西门子的工业加强型,触点为银合金或镀金;辅助触点和线圈端选密封型
接线端子    菲尼克斯或魏德米勒的不锈钢弹片端子,避免螺丝端子(腐蚀后松动导致接触不良)
线缆    全部使用 镀锡铜线,信号线必须用屏蔽双绞线;护套选耐盐雾、耐紫外线的交联聚乙烯(XLPE)或氯丁橡胶
格兰头/密封件    金属格兰头选 316L 不锈钢,密封圈选 氟橡胶(FKM) 而非普通 NBR
二、电控箱散热方案
这是此类环境最大的矛盾:密封越好防腐越强,但散热越差。解决思路是"不换气、只换热"。

推荐方案:密封箱体 + 热交换被动散热
原理:箱体完全密封(IP65 以上),阻止潮湿和盐雾空气进入;热量通过箱体壁或专用换热器直接导出,内外空气不接触。

具体实施(按优先级排序)
优先级    方案    适用场景    成本    说明
1    机柜空调(密封型)    热负荷大(>500W),环境温度高    高    内外循环完全隔离,内循环制冷内部空气,外循环散热到环境。注意冷凝水要引排水管。选 316L 不锈钢外壳的防腐空调型号
2    气-气换热器(热管换热器)    箱内外温差 ≥ 10℃ 且热负荷中等    中    无压缩机,可靠性极高,被动换热不产生冷凝水。内外风道完全隔离
3    压缩空气涡流冷却    化工厂有现成仪表气源    运行成本较高    利用压缩空气经过涡流管产生冷空气注入密封箱内,同时维持微正压防止外界湿气渗入。需要气源干燥洁净
4    半导体制冷片(TEC)    小箱体、热负荷 < 100W    低    配合外部散热片和风扇,内外隔离。效率低但结构简单
必须避免的错误方案
错误方案    原因
普通风扇开孔通风    直接把盐雾湿气引入箱内,加速腐蚀,等于自杀式设计
带过滤棉的风扇通风    过滤棉 1~2 周就会饱和/盐结晶,维护量巨大且不可靠
箱体无隔热措施直接日晒    夏季铁皮箱表面可达 70~80℃,内部元器件远超额定温度
辅助散热措施
箱体表面处理:外壳喷涂白色或浅色高反射率涂层(太阳反射指数 SRI ≥ 100),可降低表面温度 10~15℃
增加遮阳篷:在电控箱上方额外加一层隔热遮阳棚,与箱顶保持 100mm 以上空气间隙形成对流
箱体材质:优先选 316L 不锈钢(厚度 ≥ 1.5mm),外层喷涂海上型重防腐涂料(如佐敦、国际油漆的 C5-M 等级涂层体系)
密封条:箱门密封条选 硅橡胶或氟橡胶,耐高温老化且抗盐雾;每季度检查弹性,硬化立即更换
三、补充建议
微正压保护(强烈推荐):如果有洁净干燥的仪表气源,给箱体持续通入少量干燥压缩空气(经过除油除水处理),维持箱内 50~100Pa 微正压,这是最有效的防潮防腐蚀手段,同时辅助散热。
箱内放置干燥剂包:工业变色硅胶干燥剂,定期(建议每月)检查更换。可配合温湿度传感器做远程监测。
防护等级:箱体 IP 等级不低于 IP65;电缆进出线口全部用 双层密封格兰头 + 防火堵料。
定期维护:建议制定每季度一次的预防性维护计划,重点检查端子氧化、密封条老化、接地电阻(对接地电阻要求 ≤ 4Ω,化工厂通常要求 ≤ 1Ω)、干燥剂状态。
5楼  发表于: 昨天
全封闭机箱,外装冷却空调,定期清理维护空调。
6楼  发表于: 昨天
发热部分用铝制散热片就可以了,一般防爆也是这么搞,不然就是空调了
bnnyygy
7楼  发表于: 昨天
你可以看看通信用的机柜,带空调,自带机架安装条,

防爆不防爆就不知道了,

网友A:
最好电控箱做好防潮和通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