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工件找孔位的伺服编程思路

楼主:
一个圆形的工件,机械手从上料台抓起来以后放到工装上,工装底部是一个旋转伺服驱动器,每次抓取放置的位置是随机的,如何来控制这个伺服,每次转的角度 都是这个孔洞的中心位置呢? 孔洞需要放一个螺栓进去。一共五个螺栓,现在思路不清晰,请教同行有没有合适的方法。

网友A:
工件放入工装治具后,电机旋转时工件会不会在里面旋转滑动呢?

网友B:
1,加视觉;
2,做个校正工装,抓取螺栓后放工装校正再取出来放转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