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G120变频器

楼主:
上次也发帖求助过,一个项目三十台变频器更换电机,静态识别也做了,现在生产之后还是会报过流,直流母线电压过高,堵转之类的报警,也不是固定一台,随机的,这个和电柜温度散热不好有关系吗

网友A:
30台变频器,很难想象的,变频器用什么通讯控制呢?有没有PLC,

网友B:
做什么用的变频器?
有没有主从?
展开讲讲
江森自控、霍尼韦尔自控、艾顿自控、和欣自控~
防爆变频器、采煤机变频器、工程通用变频器,智能工控系统~
bnnyygy

网友C:
直流母线电压过高
伺服遇到过,电机转速太快,电机后段呈发电状态,让驱动器的母线电压升高,从监控波形可以看到。
你这个感觉问题挺多的,之前做过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