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齿轮比设置有什么说法吗

楼主:
发表于: 昨天
电子齿轮比设置有什么说法吗,比如分子位5,分母为10和分子位6,分母为12,再实际的使用中有区别吗
发表于: 昨天
电子齿轮比 = 编码器分辨率 ÷ (脉冲当量 × 丝杆螺距 × 减速比)
丝杆直连(减速比=1:1),丝杆螺距5mm,伺服编码器分辨率131072,要求1脉冲对应0.001mm位移:
电机转一圈需要上位机发送脉冲数 = 5mm ÷ 0.001mm/脉冲 = 5000脉冲
电子齿轮比 = 131072 ÷ 5000 = 16384/625(约分后)
真诚感谢!
微信hui530527 b站账号,梦雨天涯1991
请不要随意加我,不会随便通过。
工控技术交流QQ群942493953
发表于: 昨天
尽量整数能除断没有余数
发表于: 昨天
学习下了

网友A:
1、没有区别,只关心比值;但是不会出现你举例的情况,通常是 5/10,或者 1/2,约不约分,无所谓;不约分更直观,一眼知道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用户单位)
2、伺服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编码器单位)是固定的,通常是编码器的位数,比如 20位编码器,电机转一圈脉冲数, 2的20次方 1048576
3、电子齿轮比,换算电机一圈脉冲数用户单位到编码器单位;
4、电机执行的指令位置 (编码器单位)= 上位机指令位置(用户单位) * 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