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个原点信号的回零编程思路

楼主:
由于机构限制,没有负极限和近点,只有一个原点信号,这时候用不了DSZR指令;
想要的效果:
1,如果在原点时启动回零,则自动前进脱离原点再反向回原点,感应到原点停止并清零当前值;
2,如果不在原点时启动回零,则反向回原点,感应到原点停止并清零当前值;
感觉只能自己手搓一个了;

网友A:
完全可以 原点与1极限共一个开关 手搓一个回原点程序也没几步

网友B:
1直接DDRVI指令,碰到后上升沿就是回原完成
2如果复位的时候感应有亮,那就DDRVI往前走,
3感应不亮立马执行第1步
三菱单个感应回原点_哔哩哔哩_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DS4y1t7TS/?vd_source=bd98370170cd04f9ea404d49b3e1ce5b

网友C:
用ZRN指令启动回原时判断感应灯是否亮再控制方向端子就行了,前提是撞到后限位不能脱离原点